亚托电机

楼主(2005-08-18):
亚托
电机
会不会越用力量越小,是不是磁性会减弱。

网友A:
亚拓的无刷电机里的磁铁是钕铁硼材料的,一般情况下耐受100度,如果采用高耐热磁体的话可以耐受150度。
一般用它飞450时的温度也就70—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