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电机

楼主(2005-08-18):
这个电机是朋友的,2线11T的,转速41200
请问各位高手,这电机用90A的双向带刹车电调能扛的住吗?这个电机的电流会不会超过90A

请懂行的同好帮我分析分析好吗? 还有,这个电机是什么牌子的? 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网友A:
90A,线都烧着了,谁测试过.......

楼主:
5imx的管理员,你们应该升级图片服务器了
总是看不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A,线都烧着了,谁测试过.......

那就是说我用90A的电调配这个电机的话,对电调没有伤害吧?

网友B:
大哥~雙嚮電條不可能帶剎車~

网友:
90A肯定沒問題~跑車沒那么大電流

网友:
斑竹,我怎莫看不见图片?

网友:
郁闷~怎么图片都看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雙嚮電條不可能帶剎車~

一大堆双向电调都是带刹车的

网友:
没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大堆双向电调都是带刹车的

雙嚮電變帶剎車和不帶有區別嗎?
單嚮電變帶剎車~是獨立的一套剎車繫統~
雙嚮電變從工作方式上看~剎車即使有也是擺設~真正作用不明顯~

网友D:
不满您说

引用 网友B:
大哥~雙嚮電條不可能帶剎車~

我已经看过很多双向的电调并且带刹车的了。例如我自己的futuba  mc230cr.

网友D:
另外,我想说明:

车用电变的电流的瞬间耐受电流是个很关键的参数。说实话,再好的,转速再高的电机电流都不可能维持在90安这样高的电流。但是很多专业的高档电调动不动就几百安的电流(瞬间)是为什么?因为电机的起步阶段的瞬间电流非常大!所以你用这个90安的去驱动是很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用电变的电流的瞬间耐受电流是个很关键的参数。说实话,再好的,转速再高的电机电流都不可能维持在90安这样高的电流。但是很多专业的高档电调动不动就几百安的电流(瞬间)是为什么?因为电机的起步阶段的瞬间电 ...

谢谢,凭您的经验帮我推测一下,这个电机需要多大的电变比较合适?
最起码保证不烧,我也就业余跑着玩玩,所以不想买贵的,百十来块钱儿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看过很多双向的电调并且带刹车的了。例如我自己的futuba  mc230cr.

哦~我看暸~230CR應該是在關閉倒車后有剎車功能~

楼主:
鬼眼帮我推测一下

网友:
推測什么?

网友:
90A十有八九要挂掉的!

楼主:
真的挂了~~~~~~~~~~
电调都烧变形了,晕

各位给帮忙出出主意,看怎么修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挂了~~~~~~~~~~
电调都烧变形了,晕

各位给帮忙出出主意,看怎么修修~~~~~~~~~~~~~~~~~~~~

我想问问你用的是什么电调,还有你在试车时的操控。

网友:
是用的90A双向刹车电调,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国产的杂牌

说实话挺好用的,就是这个电机瞬间所产生的电流太大,能把90A的电调烧变形了,那得有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国产的杂牌

说实话挺好用的,就是这个电机瞬间所产生的电流太大,能把90A的电调烧变形了,那得有多大的电流啊?!

最好用120A的,而且你要留意一下电调里FET管的排列方式和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哦~我看暸~230CR應該是在關閉倒車后有剎車功能~

不用关闭倒车也有刹车功能的,遥控往倒车方向扳第一下是刹车,第二次是倒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关闭倒车也有刹车功能的,遥控往倒车方向扳第一下是刹车,第二次是倒车。

暈死~

网友:
燒變形暸的話就算暸~主粄也該燒的差不多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挂了~~~~~~~~~~
电调都烧变形了,晕

各位给帮忙出出主意,看怎么修修~~~~~~~~~~~~~~~~~~~~

修的可能性不大,试试华鹰的3880,120A,瞬间反向击穿电流好象是800A。不要过多的使用刹车,尽量通过油门控制,减少电调的负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用120A的,而且你要留意一下电调里FET管的排列方式和位置。

一共有6个FET管, 中间的两个是倒车,其他的是管前进的(卖家告诉我的)

也挺奇怪,电路板上第五,第六根FET管的焊接点的焊锡都烧没了,甚至有点发黑,
照这样的话应该前进和后退都失效才对,可是现在只是前进失灵了......

网友:
我的更惨都有个黑洞了:)

网友G:
竟然是TRINNTY的11T*2,你不烧谁烧。电变规格的化,举个例子来说,只能号称都做到FUTABA的MC600的性能或者更高的电变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哈哈,楼上的有道理,起码700元以上的中档电调才能勉强支持11T马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是TRINNTY的11T*2,你不烧谁烧。电变规格的化,举个例子来说,只能号称都做到FUTABA的MC600的性能或者更高的电变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您知道此电机?

请您告诉这个电机的瞬间电流有多少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竟然是TRINNTY的11T*2,你不烧谁烧。电变规格的化,举个例子来说,只能号称都做到FUTABA的MC600的性能或者更高的电变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哈哈哈~好像是啊~不过他这个90A要比MC600C强很多啊 ~哈哈哈~
90A要是持续的它比MC800C还强呢~
不过MC600C支持到10T~11*2还是有点差强人意~MC800C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有6个FET管, 中间的两个是倒车,其他的是管前进的(卖家告诉我的)

也挺奇怪,电路板上第五,第六根FET管的焊接点的焊锡都烧没了,甚至有点发黑,
照这样的话应该前进和后退都失效才对,可是现在只是前进失 ...

管子是烧了,但也可能是击穿了。FET上的焊锡应该是高温后融化了,由于车子的运动,焊锡被甩到电路扳造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