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班主及玩电直高手

楼主(2005-08-18):
"尾桨中立的时候角度为零"亚托的这种调法不知是否对头,请教一下,油直里可不是这么个调整法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桨中立的时候角度为零"亚托的这种调法不知是否对头,请教一下,油直里可不是这么个调整法呀.

450尾桨中立的时候角度不是零,基本上是要依尾舵機左右行程均衡及中立點為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