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是没有副油针的,请问该如何调整呢?

楼主(2005-08-18):
我的发动机是没有副油针的,请问该如何调整呢?
症状如下:
1,在发动机运行一段时间熄火后,在排气管中可以倒出一些油,请问正常吗?还是发动机没有调好啊?
2,每次发动机启动后运行大约30秒左右就会熄火,请问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启动都非常顺利,都是一拉就启动的啊!

网友A:
是富油了,把油针调小一点试试,不要一次调太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富油了,把油针调小一点试试,不要一次调太多哟。

:)

网友:
把油管打个结降低通过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人都说没有副油针了,怎么调?
拜托大家回帖前先看清楚问题啊
:)

拜托你先看清楚再说人家,我说的是调油针,没说是调副油针呀,调主油针不能减小富油吗?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你先看清楚再说人家,我说的是调油针,没说是调副油针呀,调主油针不能减小富油吗?晕。

网友:
1---你可以检查一下供油系统是否出现漏气
2---着车后急加速,看引擎是否运转顺畅,如果出现"呛"的现象,可能是油针调得不好,太富油或贫油.
3---测量引擎的温度110--130左右(我的经验而已)
4---火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