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买的亚拓平衡充电器把我的vk冲坏了,咋办啊?!

楼主(2005-08-18):
今天用亚拓4cx平衡充电器冲我的vk电池,充满之后测量单体电压4.24  ,4.26  ,4.26,感觉怎么电压偏高啊!试飞,完蛋了,飞机明显动力不够,1分钟不到就飞不动了,看来电池是完蛋了,之前可都是好好的啊!!!
这个充电器才买的,冲了4.5次,记得前面几次充满之后测量单体电压都是4.23  ,4.25左右,心里就怕怕的,没想到这次真的把电池给冲坏了!!!
听bobo说已经有3个人跟他说这个问题了,大家组织一下,要求亚拓退货!!!

网友:
是吗!!!

本来我还想买了!!!怕了!!!

网友A:
不是吧, 我的才刚到手啊

一碰冷水从头到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亚拓4cx平衡充电器冲我的vk电池,充满之后测量单体电压4.24  ,4.26  ,4.26,感觉怎么电压偏高啊!试飞,完蛋了,飞机明显动力不够,1分钟不到就飞不动了,看来电池是完蛋了,之前可都是好好的啊!!!
这 ...

jait888大大您好
    請將您的亚拓4cx平衡充电器郵寄至610041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小区六巷3号 张玉琼
我們將免費換一個新品給您,並檢測您送回的亚拓4cx平衡充电器後再給您報告確實情況

謝謝

网友:
大家慎用平衡充电器啊!

引用 楼主:
今天用亚拓4cx平衡充电器冲我的vk电池,充满之后测量单体电压4.24  ,4.26  ,4.26,感觉怎么电压偏高啊!试飞,完蛋了,飞机明显动力不够,1分钟不到就飞不动了,看来电池是完蛋了,之前可都是好好的啊!!!
这 ...

平衡冲不一定是好事!台湾那边类似报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 我的才刚到手啊

一碰冷水从头到脚

兄弟,你试试看充满电池(要用平衡接头),电池单体电压分别是多少,回个帖子说一声。如果大于4.20我觉得就很危险!
我的swallow高级充电器充满之后单体一般都是4.1x,从来没有超过4.20的,看来swallow是保留了冗余,因为他的显示电压比我直接接万用表测出来的数据都要小一些,现在看来swallow是明智的!

网友:
现在的便宜数字万用表(十多二十元)精度太差,为此我特地买了个优利德的四位半数字表(两百多)回来查验家里所有的充电器。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也是如此,最高到过4.3,不过我看了很多的讨论,感觉问题不大,别超过4.3就行,关键的问题是要注意充电的时候电池的温度,过热很可能会完蛋,我现在充电的时候都是看着的。我的万用表就是优德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it888大大您好
    請將您的亚拓4cx平衡充电器郵寄至610041 成都市武侯区玉林小区六巷3号 张玉琼
我們將免費換一個新品給您,並檢測您送回的亚拓4cx平衡充电器後再給您報告確實情況

謝謝

5imx没说要给我换一个新的,你们怎么联系的啊?

网友:
嘿嘿,平衡个鸟哦,坏了吧,我得CELL MASTER不带平衡,充了这么多次得VK了,既然坚挺。

网友:
4.26V绝对不会坏!我有几个充电器,都在4.26V。
过充一般的要大肚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imx没说要给我换一个新的,你们怎么联系的啊?

已得到管理員dfly大大首肯協助處理,所以請jait888大大直接寄往該地址並說明原因既可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网友:
冲到4.3是不会坏的,我用的也是不带平衡冲的apex 0,非常好用,充电全过程电池都是冰冷的。平衡冲主要对一些特性差异比较大的电池组有用些,好电池觉得没必要一定平衡冲。

网友:
不过有听说用S400冲好显示已经充满,再放到亚托的平衡冲上冲,竟然还可以冲很久,估计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
E_SKY的平衡充有相同的问题不?

网友:
以前买的飞扬电池,用一个打印机的直流电源充,我今天一不小心充到了13。7伏,赶紧拿去飞了一阵,现在还没发现大肚子,汗~~可见大肚子不容易,可能是过放吧~

网友C:
楼主的充电器请寄回5iMX.com,我们将协助亚拓为您更换新品,您使用的这个充电器将转运回台湾到工厂检查。亚拓对产品严谨的态度和周到的服务令人敬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试试看充满电池(要用平衡接头),电池单体电压分别是多少,回个帖子说一声。如果大于4.20我觉得就很危险!
我的swallow高级充电器充满之后单体一般都是4.1x,从来没有超过4.20的,看来swallow是保留了 ...

昨天回去马上开试,结果也比较糟糕:
充完分别是  4.29/4.27/4.27    的确比较高  ,而且不知为什么,居然单体间的电压都不一致!?
为了验证万用表的准确性,我又分别把手机电池和 数码相机电池充满测了下,结果都在4.1X伏,至此,彻底绝望!
为了排除市电电压的影响,我还测了当时的市电,在 223V,这个应该属于比较标准的吧
这充电器台湾那边反映还不错啊,怎么跑到大陆来就电压偏高了呢
我分析了下,不知是不是由于这几个原因造成的:

1、台湾那边电压是多少的 110V? 220V? 有没人有 110V转换器,能试下在那个电压下的充电效果就好了
2、难道亚托原装电池截止电压为 4.3V? 有没有用原装电池的朋友,过来说下吧

另外,我认为现在有途径的商家应该赶紧联系 亚托的技术部门,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这个充电器在大陆电压比较高绝对不是个别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充电器请寄回5iMX.com,我们将协助亚拓为您更换新品,您使用的这个充电器将转运回台湾到工厂检查。亚拓对产品严谨的态度和周到的服务令人敬佩!

我怀疑这不是个体的问题哦
大陆有这个充电器的朋友普遍反映电压过高(我昨天测了下,发现我的也是单体接近 4.3了)
我认为向 亚托技术部门咨询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当务之急吧

网友:
我用的是3个单体锂电充电器,自己组的平衡充。电池是很便宜的松下方块锂聚合物电池,10元一节,万用表是4位半数字表。
我使用就很正常,单体电池充电到4.25v时充满。电池我用了至少70-80个循环了,仍然动力强劲,从来没大过肚子。放电到ms700不能离地后,目前用老版充电器测试,能充进1100mah的容量。记得有次放电太过分,将中间一节电池都放成负电压了,该电池居然没大肚子,但性能完蛋了。
个人认为,还是和电池本身特性有关系吧。锂聚合物充到4.25V,理论上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