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电没点后...

楼主(2005-08-19):
提示:

网友A:
会不会是在断电的时候舵机出现抖动的原因?

网友A:
不过幸好不是正的,不然的话就太危险了。

网友B:
悬停也是有负螺距的,只是比较小。

网友C:
一般模式下的负螺距在-4度左右,在这个螺距度下高速旋转肯定会出现你看见的情况!

网友D:
可能是FS保险装置的设定在浆距上起作用了.

网友A:
接收机没电后fail safe 好像就不工作了吧?(没能量驱动舵机了)

网友E:
天那,你很幸运了,如果桨距是正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换个新的电量指是器,你的那个赶紧换掉,不然还会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