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着不住了!!!

楼主(2005-08-19):
我买了#36没换设备和舵机就这样玩了几天。坏了大桨4对,尾桨一对。主轴弯了两根。机身完好无损,有一点点擦伤而已。
每次摔机就只有两个原因:1是遥控突然失灵。2就是舵机突然停止响应(卡死)我虽然操控技术赶不上各位前辈。但是两层楼高的悬停是绝对没问题的。看来我不出点“血”换设备和舵机是不行的。
在此想请教大家。我换GWS的什么型号的舵机合适。还有就是买那种遥控好呢?我不想买FF9。太贵了。我朋友有个JR-378,4个标准舵机,还有个配套的接收机(东西都很新,他只飞了大概20个起落)以2200圆转让给我。有没有着“敲棒棒”呢?还有PE大桨太不经摔了。扫地就烂。介绍下用什么桨更好呢?
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华科尔的遥控你也敢用,没把你伤到是你运气。

网友:
樓上見意不錯,想平一點就GWS 的

GWS
NARO PLUS x 2
NARO PLUS BB x 1
PICCO PRO BB x 1
才四百多元

搖控全新的Futaba T7CHP / JR X2610 都是$22xx 左右

當中以JR-X2610跟的R770S 小型接收機放在#36很好用.

网友:
JR378全套2200太贵,舵机是鸡肋,买回来对电直没什么用,5irc那边有人卖9x,带R900S接收,和收发电,一起2200,比这个378好多啦。

网友:
JR9X 二手只賣$2200會不會有點假?價錢好像太低了吧~
聽說二手價都在$2500~2800之間,看跟的是什麼舵機

网友:
这个2200就是不带舵机的,其他原配都在,我想值这个价吧,原配4个舵机怎么也要八九百,加起来3000,新的全套3600多,不要忘了这是二手价格。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回答
麻烦说点5IMX上买得到的。我出了在5IMX上都不晓得哪儿还可以EMS的。
给几个网站看看。
日本SANWA RD8000 8通道  这个怎么样??????????全套1879圆

网友:
看着很酷,不错

网友:
這個不錯,可以的..只是操介有點暈~
習慣用Futaba跟JR的都可能不懂調!
要熟讀那個說明書就行

网友:
三河的rd8000你还要配三个小舵机,又四百哦,算算就不值了,要不直接上9通,要不hitec,有三个不错的舵机~

楼主:
hitec
在哪儿买嘛?我急得很,找不到

网友:
此发射机5iMX即将销售

楼主:
大概身时候上货.我等不急了.都是华XX还得.

网友:
下周六到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买了#36没换设备和舵机就这样玩了几天。坏了大桨4对,尾桨一对。主轴弯了两根。机身完好无损,有一点点擦伤而已。
每次摔机就只有两个原因:1是遥控突然失灵。2就是舵机突然停止响应(卡死)我虽然操控技术赶不 ...

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舵机扫了齿,还要检查是不是升降舵刮到了大齿。不要单纯归结为什么什么太垃圾所以什么什么,毕竟你主轴都弯了两根了,舵机还不扫齿已经很神奇了!

虽然我自己基本上没有用walker的设备,但是我的几个兄弟却一直在用walker的原装设备(舵机全部因为各种原因换掉了,已经没有walker原装舵机在继续使用)飞36,我们在自己的网站(www.rcsky.net)上不断都有我们飞36的活动照片在公布,HM36的设备如果真那么垃圾,为什么我们的几台36都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难道我们真的走了狗屎运??

网友:
浆可以换用abs黄色大浆,耐用很多很多,而且飞机飞起来稳很多,但是浆太结实了,其他部位容易坏,需要综合考虑。

网友:
楼上的有见地!以前听那些老鸟说华科尔的设备不行,那是在飞3D的时候,的确不能用原配的设备,但是LZ用来悬停,应该再烂的设备也不至于那么烂吧!我飞的是40号,悬停用华科尔的设备,到现在也没出什么问题呀!但如果飞3D或者航线的话我是不敢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舵机扫了齿,还要检查是不是升降舵刮到了大齿。不要单纯归结为什么什么太垃圾所以什么什么,毕竟你主轴都弯了两根了,舵机还不扫齿已经很神奇了!

虽然我自己基本上没有用walker的设备, ...

我的原配控就失控严重,返厂送修,华科尔的售后态度极度恶劣,在我印象里仅只有摆地摊卖假货的才这么蛮横,华科尔人家就打破了我这种印象,给我个答复是经他们“测试”没任何问题,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后来我自己耐心检查,发现失控是由于原厂电调引起的,剥开封皮,只见给接收机的电源线里信号线和正极线竟被焊到了一起,头一次见到这么精湛的做工,怪不得马达总是莫名其妙的自己暴转起来!汗!想必严重失控的朋友大多都因这原因而蒙受了损失,华科尔竟然还大言不惭的说我寄去的发射接收电调绝没问题,他们到底有没有责任心?
两根线被我分离后严重失控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仍有丢失信号和加油门时螺距联动的情况,拆开发射机,天线和电路板焊点根本就是松动的,看来华科尔的设备一定要买回来自己再加工一遍不可,这就是他们底成本的由来,焊接加工要由消费者来完成。
信号倒是不丢了,但在未切换到3D模式时油门联动螺距的情况怎么查也解决不了,这可就是他们设计上的问题了,当然并不能说这个问题特别普遍,但毕竟存在,一个真正负责的厂商在他们已知的范围内是不会允许其面市产品有任何问题的,至少不允许有做工上的问题,但人家华科尔就完全不在意这点,既要有做工问题也要有设计问题,好象不出问题他们就亏了。就是让大家来撞大运,你的弟兄门可能真全都很走运,想必你们还没人用它尝试过飞3D吧。
如果把华科尔的设备当4通来悬悬停对对尾还算合格,但要当6通玩,赶紧扔掉!!!否则会哭趴下。
不能说华科尔的控没一点是处,但是一个四通水平的控(还得自己二次加工才能用)还拿来跟大家要六通的价钱,太说不过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原配控就失控严重,返厂送修,华科尔的售后态度极度恶劣,在我印象里仅只有摆地摊卖假货的才这么蛮横,华科尔人家就打破了我这种印象,给我个答复是经他们“测试”没任何问题,说是我自己的问题。后来我自 ...

没有人打算用HM36飞3D,HM36玩个航线就算了,飞3D......找死吧......

我多次拿着自己的配置得很奢侈的HM36跟朋友们说“拿去飞个3D我看看!炸机不用你赔的,飞!”,但是从来没人敢试。说实话你不要我赔让我飞,我也不敢,哈哈

看来walker在内地的服务确实很有问题哦,产品有缺陷还态度恶劣是不好的事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