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

楼主(2005-08-19):
北京精雕机同数控洗床或者加工中心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精雕机同数控洗床或者加工中心有啥区别?

雕 是一点一点的抠,铣 是大刀宽斧地劈

楼主:
加工较复杂的零件该选择哪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