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差的配件能作倒飞吗?

楼主(2005-08-19):
不要笑; #35 原有刷加散热, 用11.1V 1800mAh 7C 只换了:

陀螺仪: GWS PG-03 (无锁头类)
舵机: JR ES306 (6g, 0.1sec, 0.5kg.cm 己改在尾管上)
Pitch: 最大:+9度 / 正县浮: +4度/ 反飞-7度 (用原装垃圾控之N->1掣)
己调能放手3~4秒正浮, 倒飞不知 ?

楼主:
找个人回答我啊! 不然不它炸了算.

网友A:
不是嘛........\
先不說你那個控
你那個380馬達用來返?
就是想自殺吧...哈哈哈哈哈

楼主:
终有人回覆.

但我试过用手反拿着时是有正升力,看似足夠反着县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嘛........\
先不說你那個控
你那個380馬達用來返?
就是想自殺吧...哈哈哈哈哈

同意

网友:
反過來要用的力量比正飛大很多...怕還沒反好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