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LY管理员请进

楼主(2005-08-19):
我们只是想更深入的了解无刷电调。
ASSAN的36A电调和亚托的35A电调,管理员能为我们作一个比较吗?
这样我们才能对电调有更入的了解,只作比较不对电调的好环作评论。

网友A:
我手里刚好有个亚拓35A电调,具体的比较我整理一下吧,应大家的需求介绍一下。

网友A:
亚拓35A无刷电调
外封黑色不透明热缩管
背面安装有散热片
重量是23g
可程序设置:刹车、电子进角、电池保护(70%、65%、60%)
ASSAN 36A无刷电调
外封透明热缩管
背面无散热器
重量:20.4g
可程序设置:刹车、保护电压(4.8V、5.6V、6V、7.2V、8.4V、9V、11.2V、12V)、正反转、电子进角、电池低压保护方式选择(衰减式、直断式)
从包装、所附带文档上看,台湾制造的亚拓35A电调要好于ASSAN 36A,亚拓35A电调要精美的塑盒包装、附送香蕉头公母头各3、详细的英文说明书(易读性较好),有很强的人文关怀感。而ASSAN 36A在这些方面就要差很多了,需要迎头赶上才行。
从制造工艺看,亚拓35A电调由于不透明,所以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因此无法进行二者比较。为了避免主观性,此项比较空缺。
从调速性能上看,两者的性能没有明显区别,都体现出高档电调平滑的调速性能,不错的性能!
从启动性能上看,ASSAN 36A有优势,它的启动转速可以非常低,启动平顺,不过它在启动的头一秒钟马达会有振动感,这是ASSAN特有的启动算法,也正是这种算法,使ASSAN电调可以以平顺的方式慢速启动。刚开始使用可能还不习惯,但这种振动只持续1秒左右,对周边器件无害,习惯了就好了。而亚拓35A的启动初转速已经到达到某一高度,不能以很低的转速运行。不过尽管亚拓的启动初转速较高,但不会出现其它国产低端无刷电调常出现的峰谷曲线,即启动时有一个较高的转速,运转起来后又马上跌落到一个较低的转速。
从发热量方面看,亚拓胜出,比ASSAN 36A的工作温度低一些。
从BEC性能看,亚拓标称值是1A(2A峰值)、而ASSAN也是1A的标称值,BEC性能一样!

楼主:
谢谢dfly管理员,我们又增长了不少有关电调方面的知识了.
其实BEC的电流为1A的电调对接收机供电是否会有一定的影响呢,好像一只舵机都需要500毫安的电流了.
(请教) 由于亚拓35A的初转速算比较高所以用在像LOGO这样的机机上也许是比较合适的,但用在450XL或
以下的机型上在配合方面可能就在点不好.

网友A:
大部分电调都是1A BEC,带4舵机,没有任何不适。你说的500mA电流很少出现,可能在堵转时才会有,正常运转应该不超过100mA电流。
我不明白LOGO和450XL有什么区别,但我认为对直升机来说,初转速还是慢点好。
亚拓的35A虽然初转速不够慢,但也还没到不可用的程度,用在直升机上也并不会出现什么不适反应。
这一点我觉和和个人偏好有关。我更喜欢ASSAN的启动性能。

网友B:
请教!
我的电调只有在推感推到一定程度时才转,且初转速很快,我能否调设备,使它从很慢转到很快!

楼主:
谢谢dfly管理员

网友A:
回蔡鸟:
通常是不能调整的。电调里的启动算法已经固化到里面了,不能更改。有些电调提供了参数设置,比如Phoenix的电调就是缓启动、中速启动、快速启动三种不同的启动方式。而ASSAN固定的就是缓启动。

楼主:
(((再次请教)))
如果用在450XL机机上,ASSAN 36A\亚拓的35A\Phoenix-35 无刷电子调速器,
那个电调会更合适一些呢;还是用25A的就够了呢?

楼主:
感谢DFLY管理员把我的贴切成了精华贴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