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能悬两三分钟了,高兴啊,体会到飞机而不是修机得乐趣

楼主(2005-08-19):
用的是改造的esky cp2,旋翼头改得类似旧版3d了,为的是双桨好调。机身加高6cm,电池设备尽量下移,降低重心。主尾电调avr单片机+两3803自制
感觉
1。锁尾陀螺很重要
2。飞机翼形很重要,就是尽量用木浆或者pe桨(这是我买esky cp2,不飞原来普通版esky的原因),飞机稳定。
我没飞过模拟器,一直在4,5米大的厅练习,在换以上所说的设备前对我这样的新手根本无法控制,练了几次想放弃了。
换了之后飞了几天,终于体会到乐趣了。这两点很值得花钱升级~~~~~~~~~~~

现在看到大家都看到新机就一哄而上,其实我倒觉得简单的小飞机在家里可以飞,伤害小,容易调整,才真正能体会飞行乐趣而不是调试啊

网友:
赫赫,不容易啊。
我为了能用自制木桨,就用铝片手工挫了个半可调旋翼头装在先豪上,
调双桨很简单,不过也费了很多时间。

直升机真是7分调3分飞阿

网友:
今天修了,调了2个钟头,飞了不到一分钟,又摔了。闷

楼主:
呵呵,我的现在飞了两三天了,没大修过,不过昨天打星际倒是把电池充坏了,没了一百多~~
建议自己做个加高的机身,稳定很多,休闲飞一流~

网友:
楼主,什么叫加高机身?,怎么会稳定很多呢?

网友:
恭喜啊,小电直调整好了很容易飞的啊。多加练习,会有更大的进步!

网友A:
好好享受吧。小电直就是这个时候最享受了。等你飞得掉不下来的时候就没什么意思了。

楼主:
是啊,这几天有空就飞,是挺爽。yeah~

加高就是用豆豆厨豆浆的罐子掏空一些部位减重做机身,接受机,电调和陀螺放里面。单车钢线做脚架,可以参考以前pico龙电直版主改装的图,我改的和他差不多,不同的是他是用波纤版做的。我偷懒了~难看点,反正练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享受吧。小电直就是这个时候最享受了。等你飞得掉不下来的时候就没什么意思了。

掉不下来是不是就开始追求要掉不掉的高难度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