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遥控怎样?

楼主(2005-08-19):
Hitec六動遙控器組(電機版)
[KK921604]
●HS-55 伺服器x3
●電源開關線組x1
●6動PPM雙調變接收器x1
●充電器x1等
1950圆

网友:
是1900元!!!

个人觉得比RD8000好地!!!

HS-55是好东东~~~

网友A:
是好东西,性价比高!
你可以找lyldesert问一问!

网友B:
其实加几百块钱买个 FUTABA 的新款 FF7H 比这个还要好啊,发射机是 T7CHP 的 PPM PCM 两用发射,有大型的液晶显示器,功能和 FF9 差不多,最重要的是(一看液晶显示屏幕就知道) FF7H 可以动态显示油门螺距曲线,Hitec 的就不行。而且也不是贵很多,2300元左右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好东西,性价比高!
你可以找lyldesert问一问!

我就lyldesert预定的这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加几百块钱买个 FUTABA 的新款 FF7H 比这个还要好啊,发射机是 T7CHP 的 PPM PCM 两用发射,有大型的液晶显示器,功能和 FF9 差不多,最重要的是(一看液晶显示屏幕就知道) FF7H 可以动态显示油门螺距曲线, ...

ff7h配的是什么舵机,如果是3001就不划算了,用在小电直上还要另外配舵机!!而且还要换微型接收机,那就不是贵几百块钱了!!

网友:
这个好象是韩货,不是日货吧!

网友:
是韩货!!!

我不想买日货~~~

网友:
是韩货,是日货,好就要,不好就不要.

网友:
6通中这只韩货,和小日是同水平!!!
功能还要多...

当然9通小日的确好!!!科技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加几百块钱买个 FUTABA 的新款 FF7H 比这个还要好啊,发射机是 T7CHP 的 PPM PCM 两用发射,有大型的液晶显示器,功能和 FF9 差不多,最重要的是(一看液晶显示屏幕就知道) FF7H 可以动态显示油门螺距曲线, ...

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强:
1、牌子和口碑更好
2、长得更漂亮些
3、功能相对更强大(显示曲线很重要)
4、配的是 PCM接收机
5、配的 3个3001 价格上应该可以抵 2个 55 了吧

2300 的话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