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学新人在北京,请教 RCE-500 該怎麽設定。

楼主(2005-08-19):
RCE-500 在FUTABA 7CH上,鎖定式,該怎麽設定。

GYRO    >ON
SW      >B
MODE    >GY
UP     N>50%
DN     N>50%

對嗎?

TH-CUT 該怎麽設,才可以不用拔电机来调螺距。

网友A:
您的设置基本可以,但要根据实机具体调整,sw应该可以直接设置在模式开关上,这样更方便一点(看个人喜好)。
利用t-cut来调螺距好像不太好吧?那应该是对应油机的功能,您如果想在地面设置螺距,应该把电调的控制线拔掉就可以了。
我也在北京,您在哪里,有机会一起玩吧!
我叫焦博静,很想结识一些在北京飞亚托的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RCE-500 在FUTABA 7CH上,鎖定式,該怎麽設定。

GYRO    >ON
SW      >B
MODE    >GY
UP     N>50%
DN     N>50%

對嗎?

TH-CUT 該怎麽設,才可以不用拔电机来调螺距。

RCE-500的安裝方式
1.將RCE-500黏貼於機身右後側版(標籤潮外.直機圖示正立)
2.將訊號線接上第四動,感度線接上第五動,再將尾伺服寄訊號線接上RCE-500
3.打開發射機電源,接上直機電源不動至RCE-500鎖定亮燈(尾伺服機中立點校正)後再將直機電源拔除
4.將尾伺服機擺臂以90度裝上伺服器,此時需調整伺服器位置讓尾旋翼控制組在尾主軸的中間位置後將尾伺服器固定
5.打開發射機電源,接上直機電源不動至RCE-500鎖定亮燈,如中立點會偏移,進入發射器內鍵微調制不會偏移既可
6.撥動方向感,以確認兩邊行程相同,如有差距調正連桿長度既可
7.感度大約調整在75%
8.FF9需將上下跟軸關閉,也不能用GY模式鎖定,而且得注意第五動開關控制閥是否反向
9.感度調整位置是在第五動行程做調整,+/-必須相同
10.陀螺儀的反向開關位於陀螺儀側面,如啟動時尾部自旋無法控制,既是陀螺儀反向,由陀螺儀側面開關切換既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设置基本可以,但要根据实机具体调整,sw应该可以直接设置在模式开关上,这样更方便一点(看个人喜好)。
利用t-cut来调螺距好像不太好吧?那应该是对应油机的功能,您如果想在地面设置螺距,应该把电调的控 ...

楼主:
感谢

引用 网友A:
您的设置基本可以,但要根据实机具体调整,sw应该可以直接设置在模式开关上,这样更方便一点(看个人喜好)。
利用t-cut来调螺距好像不太好吧?那应该是对应油机的功能,您如果想在地面设置螺距,应该把电调的控 ...

谢谢,我住在机场附近,13750077764,多多赐教。

楼主:
谢谢板主

引用 网友B:

RCE-500的安裝方式
1.將RCE-500黏貼於機身右後側版(標籤潮外.直機圖示正立)
2.將訊號線接上第四動,感度線接上第五動,再將尾伺服寄訊號線接上RCE-500
3.打開發射機電源,接上直機電源不動至RCE-500鎖定亮燈(尾 ...

谢谢板主

以下的在futaba F7,我的原文的,有不对吗?

GYRO    >ON
SW      >B
MODE    >GY
UP     N>50%
DN     N>50%

7.感度大約調整在75%
8.FF9需將上下跟軸關閉,也不能用GY模式鎖定,而且得注意第五動開關控制閥是否反向
9.感度調整位置是在第五動行程做調整,+/-必須相同

网友:
感度太低了
才50%
悬停一般在70%-75%之间
模式在55%-60%之间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