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最好的油车和最好电车哪个快

楼主(2005-08-19):
最快的油房和电房哪个更快?

网友A:
应该是油车
油车很容易做到超大功率

楼主:
最快的是160吗?
我在一本书上看过140的

网友B: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原帖由
wamx
于 2005-8-20 11:07 发表
楼主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外行了啊!
本来就是外行
不怕提弱智问题

网友C:
发动机扭力肯定远大于电动机的扭力,当然,电动机的转速大部分也大于发动机的转速。
要看彼此的齿轮比。
我觉得电车的速度比油车快

网友D:
觉得电车的起步肯定比油车快,油车的中途加速性能肯定比电车快,最高速度就难说了。

网友:
电车我见到的有175公里/小时,32节3300电池,无刷!!
油车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当然是指遥控模型.
目前最高速车模是由<线控圆周车>保持,好像是250左右吧,记不清了!!

网友E:
两种车难分高下。

网友F:
那常见的油车和电车对比呢

网友:
RTR的是油车快,改一下还是它,发烧就电车快点,操控也好点!!毕竟是线性的!!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观点
升级的空间我个人也以为电车比较大

网友H:
电车达到急速相对比油车烧钱。
个人看法。

网友I:
說不齣來~妳要看妳的限製範圍暸~起步加速肯定電車快~電車很快就可以達到極速~油車相對遲緩~但是尾速就不一定暸~如果都限製在標準的1/10房車的話其實是差不多的~配到頂級還要看調校暸~調校不好710可能連TA05都跑不過~樓主說呢?

网友J:
电-动能的转换效率远高于
油-动能
所以同级别车子,电的高于油的,这是肯定地
四驱车能跑到60~80km
我就不信哪辆不到300g的油车能跑到这个速度,火jian发动机除外,

网友K:
电和油没得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