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

楼主(2005-08-19):
不明白为什么华科尔的36#氢电要多条正电线(三根),如搞成两线,
电池
、
充电器
和电调的插座的插针都同一个方向不是更好吗,难道会有什么奥秘吗,如改成两线,同插同用(包括自装锂电)能否可行?
有哪位前辈试过吗?因为我想改,但又不敢。

网友A:
没有什么奥秘,它中间那根线实际上是无用的,只有两边的两条线有用。这种设计真是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