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计算无刷电机能产生的拉力?

楼主(2005-08-19):
我打算装在500g左右的3D机上,但有不知应该用哪种
电机

网友A:
如果是直驱,建议用KV值在1000RPM左右的外转无刷
如果是变速驱,建议用KV值在4000-5000RPM左右的B20内转无刷

楼主:
请问RPM是什么单位
KV值是U*I吧?

网友A:
KV值是指:每伏电压增加的转速
比如:KV:1000RPM
就是说,每增加1V,转速增加1000RPM。
给它7.2V电压,这个KV:1000RPM的电机就有7200RPM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