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前辈帮帮忙回答我一个菜鸟问题

楼主(2005-08-20):
电动前辈帮帮忙回答我一个菜鸟问题
一架遥控机都需要什么配置啊,我现在只知道要有动力、
电池
组、
舵机
、还需要什么啊 。还有就是什么是电调、以及无刷电动机怎么和电池组连接啊 。谢谢谢谢啊 。。。各位前辈

网友A:
一架电动遥控飞机,要:马达,电调,接收机,发射机,舵机,电池。电调就是电子调速器,是用来控制马达转速的。无刷电机先和无刷电调相连,然后无刷电调接上电池组,并插在接受机油们通道上

网友B:
你要买电动固定翼吗?买艾特公司产的翼龙,不到400,适合新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