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

楼主(2005-08-20):
请教各位高手:
天子50,OS50蓝头,401
陀螺仪
一套 一共需要多少钱?配什么遥控,需要多少钱?
以上在哪买放心?谢谢!!!如果换成进口机身会增加多少钱?

网友A:
FF6不错,不过要是飞50的话设备上的多级都要换。

网友B:
按照你的方案配一套油直至少也要5 7K了,主要看你用什么遥控器,推荐使用FF9 或者 9X ,如果款用雷虎机身大概增加1500左右!

楼主:
谢谢,主要是钱紧。在哪买放心划算?我怕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