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ELE25A电调-这回真的是死了~~~~~~~~~~~~~~~~~~~~~~~~~

楼主(2005-08-20):
以前买的ELE25A电调,以前用在翼龙上,因为没有用过无刷(那时是第一次用好好的,)一共用了不到10分钟,但今天刚上亚托后,开头试了几下好好的,推到最大邮门也可以,但推了几次后,有一次一推上去,突然断电,后来接收就没电了,拿下来检查了一下,没发现有问题,就再接上一推到最大又断电,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应了,用万用表测电调连接接收的线里面的正负线是短路的,,,,,,,,,,,我的亚托又玩不成了

网友:
A版的是用在固定翼上的,H版的才是用在直升机上的

楼主:
我的是H板来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
我用2500BA飞过亚托,就是热,还是能飞的。
2500bh和2500ba都可以用直升机,也可以用固定翼,BH就是比BA增强BEC,另外多一个定速功能,其他没什么区别。
另外楼主看看是不是过热保护。

网友:
应该是BEC的问题,这样检查下吧:

你手里应该还有其他电调吧,目前测试条件不变,再拿一个电调,把信号线接到接收机的一个闲置通道上,别忘了在电调2上接组电池啊.

这样再测试下,应该不断电了,这说明电调1的BEC管子有问题,我的ELE 25A BA版也出过这个问题,自己弄两个5V的稳压管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