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接受机配hitec遥控器为什么配不能用?

楼主(2005-08-20):
飞高接受机配hitec
遥控器
为什么配不能用?
用hitec原配的晶体。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用飞高原配的晶振也不行。
用飞高原配的晶振也不行。

网友A:
飞高接收机插晶振那里面有个小拨动开关,你试一下拨到另一边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