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400是450的前身马?还是两者不是一个级别的?

楼主(2005-08-20):
这个x400是450的前身马?

不太了解!希望高人指点!

看到3j有x400了!才890米阿(应该是空机的价钱把)!

x400和450的结构一样吗?

这个450xl的!看着好像还是450xl的爽!

x400的配件会比450便宜吗???

楼主:
http://www.x400tuning.com/x400-vs-trex.htm这篇文章好像是比较400和450的吧?

看不懂啊????

网友:
X400是根据亚拓450X的飞机仿制的
不是450的飞机前身
就和39号机一样
这个飞机买了之后就和39号机一样
况且现在已经是450XL了
再买仿制的450X真是不值
现在450XL的飞机-掉电机电调的价格和400X价格基本差不多了

楼主:
恩!谢谢斑竹!
看着还是450xl舒服阿

网友:
这个和39号的性质还是不一样的,这个x400在国外的评价还不错,据说和450出自同一个祖宗的,可能x400还是大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x400tuning.com/x400-vs-trex.htm这篇文章好像是比较400和450的吧?

看不懂啊????

我大致的看了一下,那篇文章是一个Trex的Fans写的,他也说了,虽然他是Trex的Huge Fans,但他写这篇文章的最后的观点是X400比Trex很多地方设计的要好,但Trex 450X更适合有经验的模友做3D飞行,而X400适合初级模友做普通飞行。。。。

楼主:
tomye厉害阿!英各历史大大的好啊!

网友:
美国最大的TOWER HOBBIES将开始代理X400. 应该飞的人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