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飞机

楼主(2005-08-20):
哪位能给我介绍小飞机的
电池
?最好给详细网址.
要求:电压7.4V.

网友A:
用什么电池要看具体的机型和动力配备

楼主:
GW/LPS-RXC 减速动力组,重21克.电池最好小于40克

网友A:
电池小于40克应该很容易吧,看看这个动力组的电流定就行了。

网友B:
我也正想做一个,就是40M的超小型接收机找不到,电动商城里没有40M的

网友C:
我是用无绳电话的电池
一节3.6v两节串起来用,重量30g。另外,从雪园买来了300ma的锂电小电流放电没事(估计2-3a。

网友A:
无绳电话的电池效果不好,还是尽量用专门的动力电池吧。

楼主:
7楼的那位,你说的“雪园”是哪?网址呢?
谢谢。

网友C:
www.xy95.com
里面东西挺多的

网友D:
你也可以上这个网站看看
http://www.himod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