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子30的帮忙啊

楼主(2005-08-20):
我的天子30,
发动机
为OS32,其他配件都是标准的,没有超重的东西。
螺距在6度时,主旋翼转速1500rpm,更本飞不起来,
请问大家的飞机在悬停时,这两个参数的设置是多少啊?

网友A:
螺距加大点,我的要开到7度才能悬。如果你的大臂是塑料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变形,造成实际飞行时螺距达不到设定的角度。所以你还可以将大臂上的球头位置往后移,也有改善。
天子比较重,所以悬停时要比较大的动力。

网友A:
另外想问一下,你的转速怎么测的?

网友B:
依我的经验,按标准螺距没问题,把油门拉杆缩短或把舵机盘往前装一齿,使油门摇杆在最低处时,发动机待速(转速)稍高些,也许就可以飞起来了!我的就是这样离地的!仅供参考!

楼主:
我买了一个测试电机转速的,反射式
胜利仪器出的,110元、
我在旋翼头上的刹车盘上贴了反射片,
等能够飞起来,油门下调一点,然后过去测转速,比较危险一点。
这个转速是我将油门推到1/2后,没飞起来,这时测的转速为,
我的螺距大臂是金属的,但是整体上有虚位,
所以静态时没有负荷的情况下测试的螺距没有实际意义。
我调了旋翼头的连杆,后来飞起来了,现在转速还是有点高,还要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