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为什么飞不起来?

楼主(2005-08-20):
哈哈到周末啦!经家长同意可以把E-SKY 3D拿出来飞一下

可我的飞机却怎么也飞不高!最大油门时只能飞10CM左右!

以下是飞机的基本资料,请大虾帮忙分析!

机重377克(带电池)(有无超重?)

电池为ELE 10C,1600MAH,从未大肚子

电机是刚从3军拿到的全新的CP2的370电机,配9T齿轮

大齿盘140T,若按照370电机11.1V下转速35000转来算,主桨转速为2250RPM

用螺距齿量了下,最大螺距为10度

各位帮分析一下啊!!是不是转速和螺距这样搭配不合适啊?

另外最大油门时,电机火花很大,差不多把半个壳都照亮了,正不正常啊?

注:CP2的370电机11.1V下转速我也不能确定是35000转,只不过有人告诉我E-SKY旧版370电机为35000转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点找原因:
1、机器超重
2、电池没电
3、双桨
4、螺距过大
5、齿轮比配合不好

我怀疑是螺距过大或齿轮配得不好。

楼主:
谢谢!

什么是齿轮配合不好呢?是齿轮比不行还是齿轮间距有问题

377克超重了吗?

另外我调小过螺距,调到8度~9度,机机更是赖在地上不起,奇怪

网友:
那不正好练习低飞吗

楼主:
呵呵,说的也对,不用管油门

可是飞不高的确不爽呀!!~~

楼主:
可怎么把齿轮拔除啊?我用蜡烛烧过,也拔不出来

网友:
铜齿就是很头疼,上次换电机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都没弄动,害我又买了颗铜齿,想拔最好用专用工具。

楼主:
以前我把螺距调到12度,飞的20CM高,不晓得对电机是否有害

网友:
估计是电池问题
我的esky cp2加高改造(增加至少20克)版,配240陀螺,r900s接收,加上自制18克双电调加11伏1800mah电池都能很轻易飞高,不过我用的是佳宝120的大吃盘,10t铜齿,有条件先换电池试试,以前我用1100电池以为轻好飞,结果电池老化5a电流都达不到,换1800电池后飞的爽。

esky 370电机很好的,我现在的还是用坏了的普通esky的那个旧电机,动力强劲。cp2 的还新的闲置,呵呵,够耐用的哦。

网友:
主电机再买个硝石电容装上火花就小了

楼主:
哈哈!谢谢各位!我已经找到原因拉!

原来是螺旋桨的问题.我用的主桨前缘已经被撞钝了,大大影响了效果!

今天我换上了新的CP2大桨,75%油门机机就窜起来了!哈哈

看来好的螺旋桨很重要的啊!

网友:
我的木浆前面膜破了一点点就一点飞不起来,看来是膜一定不能破

网友:
遥控器上的调节油门的平衡钮往最上到底
应该是这个钮居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