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改油了。不知道飞不飞起呢。

楼主(2005-08-20):
前段时间想把402电滑改15油动,今天终于改好了。但是也面目全非了,这段时间都下雨没能去试飞,飞机主翼用铝片加强了,水平和垂直换木板的,面积也增大了一点点,改后因为没比较好的称用买
电池
送的弹簧称称了一下大概是一千克左右,连电池和燃油大概1。1KG。。不知道可不可以飞起来,尾舵面积不知道够不够,
活动
面大概是3*10CM大小。没副翼。。。转弯不知道怎么样。。。请各位赐教
相机不在家。用摄像头暂时代替一下。。
怎么还是上不了图象啊?
http://www.hzcar.net/Dvbbs/dispb ... ;ID=8726&page=1

网友A:
兄弟啊
我已经准备为它默哀了。你不要怪我啊。。。。。。。。。速度会非常快的。然后折翅,,,,,,,,,55555555555555555555。。。。。。。。。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改良改良呢?楼上的DX别吓我啊。。

网友A:
兄弟,
人家的挑战者之所以能改15的是因为人家本来就是特级飞机。强度要高一些。另外它是下单翼。重量可以通过机翼中部传到机身上。而你的就全靠机翼中段了。另外人家的机翼是实心的,你的是凸凹的。你怎么加强也没有用的饿。另外你的饿翼载荷。。。。。。。。。。。。。。。。。。。。。。。。。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B:
没副翼?转弯的效率可能不是很好哦,你的飞机已经牺牲了吗?

楼主:
飞机今天冒雨无测试了。是炸了。也飞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右偏,打舵修正不来,因为刚起飞发动机就死火了。。飞机一个跟斗载了。。主翼加强过,所以一点变形都没有,再捡回飞机去飞,这次飞起来了但是因为下雨我在桥底是想测试可不可以升空,看飞起来了急忙关油门转弯。这样就失速又载了,但是主翼也是时,反而因为尾舵的活动页断了。。天也下起大雨了。改机这次失败了。没有一个完整的起落。。。

网友C:
同情中,兄弟!

网友D:
看情形估计你的飞机重心偏后了。测过没有啊

网友E:
我的402已经牺牲了,改天上图,是昨天牺牲的,还害我牺牲了两个舵机,5555~~~~~~~~~~~``

网友E:
不要改成15级吖,速度会很快D~~~~~

网友F:
意料之中的结局……

楼主:
原帖由
雷电
于 2005-8-21 20:48 发表
看情形估计你的飞机重心偏后了。测过没有啊
在飞机改好的时候重心严重的偏后今天测试时候把电池装到发动机下面勉强的调前一点但是还是偏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