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FF9CHP SUPER可以用CCPM吗

楼主(2005-08-20):
想买个450,已有FF9CHP SUPER,不知450XL带CCPM的可不可以用啊,我在北京,望前辈今后能多多指教。

网友:
没问题,可以!

网友:
设备比不少人好了!!!

网友:
完全可以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也在北京,菜鸟一个,看到北京450模友越来越多真好,有机会一起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买个450,已有FF9CHP SUPER,不知450XL带CCPM的可不可以用啊,我在北京,望前辈今后能多多指教。

直推方式的CCPM设置步骤如下:
1、在Basic菜单项中找到PARAMETER菜单,选择飞机类型为直升机,斜盘类型为SR-3;
2、然后调整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的方向,确认方向正确。确认方法如下:(此时十字盘姿态不一定规正,后面步骤会进一步修正)
   a) 副翼舵杆向右移动时,十字盘向右倾斜;
   b) 俯仰舵杆向前移动时,十字盘向前倾斜;
   c) 油门舵杆向上移动时,十字盘整体向上移动;
3、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居中后,调整舵盘安装位,尽量将舵盘安装与主轴垂直。如果不能完全垂直可以适当通过Basic菜单项中的 Sub-Trim菜单对各个舵面进行修正,但注意尽量先通过调整舵盘安装姿态来确保舵盘安装姿态正确;
4、在Basic菜单项中找到Swash AFR,调整各个舵位混控动作行程量,确认十字盘姿态规正。
5、后面的螺距、油门曲线设定和HDM方式直机设置一样了。

我的上述表述需要楼主有HDM方式直升机的调整经验比较容易看懂。有关HDM的调整,可以查看过往的帖子。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的指教,已经定了一架,以后还会更多麻烦大家的

引用 网友A:

直推方式的CCPM设置步骤如下:
1、在Basic菜单项中找到PARAMETER菜单,选择飞机类型为直升机,斜盘类型为SR-3;
2、然后调整副翼、俯仰和螺距舵机的方向,确认方向正确。确认方法如下:(此时十字盘姿态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