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大桨的问题

楼主(2005-08-21):
论坛上说450X的木桨外皮破损后就要扔掉,是没那个白皮飞不起?还是外皮破损后造成木桨两边不平衡飞不起?用透明胶补上不行吗?

网友A:
用热塑管封一下就可再用。热塑管在
www.51bid.com
上有人在卖的,他主要卖电池。

网友B:
外皮破损后你可以用透明胶带封住即可
不过要做个平衡
否则动静不平衡飞机就会产生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