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仔玩亚托,有几个问题要请问一下

楼主(2005-08-21):
1.亚托3300电机+ELE25H电调,加油门过程中会出玩断电现象,以前看过这样的贴也有说这种情况的.
2.电机发热严重,我不接上电直时油门从最低推到最高,就这么一个1秒左右的过程就可以感觉到电机在升   温.在地面加邮30秒左右,电机就很热,不能用手碰,连电机的连线和香蕉头都发热,整个电机5CM的  周围都感觉到有热.
3.这样的电机应该用那个齿轮???多少T的才对???
4.还有就是有谁知道亚托的电机是怎么打开的?我想打开发一下.

网友:
你的电调设置是否正确
齿轮用15T的虽然说明书是13T的不过还是建议你用15T的
动力强大够力

网友A:
楼主这颗电机是400KV3300还是420KV3200?
3300那颗配13T就好了,3200那颗扭力小点,配15T够力道,初飞直升机的话13T温柔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颗电机是400KV3300还是420KV3200?
3300那颗配13T就好了,3200那颗扭力小点,配15T够力道,初飞直升机的话13T温柔一点·~

这个电机是3300来的,现在最大问题是发热太大了,怕怕,听二楼的朋友说最好换电调,我不想又花那么多钱,有没有其它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