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塑料用什么胶可以粘上

楼主(2005-08-21):
直机上有些塑料零件虽然是黑色的,特别的光滑,应该是尼龙的吧。用502和野牛的环氧树脂胶根本粘不上,胶水干了用手都能抹掉。请问用什么胶水可以很好地粘接这样的尼龙零件?

网友A:
AB胶可以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种塑料什么胶都不吃,我正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C:
502胶水很管用
几秒就合上了
质量好的胶水强度较高可以粘浆片

楼主:
经过试验,用BISON的SUPER GLUE胶水可以粘上(超市里1元一只)。该胶水闻起来很像502,但比502粘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