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04电池问题

楼主(2005-08-21):
原配的650ma的
电池
太不经飞了,5/6分钟就赖在地上不愿起来了,想换狂模的tcl1800ma的锂聚来飞,请问各位高手,是用两块串成7.4V好还是用三块串成11.1V好? 哪个好飞? 11.1V不会烧了机机把

网友A:
好象可以
官方网站上好像推荐使用11.1v锂电,你上去看看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