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8-21):
因为GWS的NARO STD舵机用了一段时间后有失控问题(之前被电机齿轮咬过)所以改用了亚拓9X舵机,但我才用了100次左右,舵机开始抖舵,经过检查发现不是接收机问题,更换舵机后故障排除,原来是内部的中点电位器触点接触不良,用电器清洁喷剂清洁后恢复正常。
另外蓝色的6g舵机在安装两次后安装凸耳就损坏了,现在没有耳朵可以安装了,只能另外想办法了。这部位也太脆弱了!相比GWS就显得强度差很多。

网友:
你还好 用了100次 我就是上的时候就断了

网友:
所有有6G的舵机外壳卖
不过这个耳朵的确是嫩了点

网友:
我的两个亚托6克都是耳朵坏掉了,亚托网站上是有卖外壳的,可是买不到呀,我现在一咬牙换HS56了,不跟他较劲了。

听听鸿飞的老李说说耳朵坏了,可以在侧面粘一块板固定。不过我没有试过。

网友:
我的也是一次摔机,6G的壳就完蛋了,换了个HS55,不过哪有壳卖的的话还是要买一个。

网友:
还是3107较好用.听说雷虎的也行,买了一个回来,到现在还没有试过,一直在睡大觉呢.

网友A:
我觉得3103不错,价格比3107贵些但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3103不错,价格比3107贵些但非常稳定。

好象是不错,参数如下:
S-3103
扭力:1.2kg.cm
速度: 0.11sec 60度
尺寸:21.8×11×19.8
重量:9.5g
没有用轴承。
国外评价不错,而且安装没有问题。高速比较稳定和控制力强,比NARO +BB要好。

网友:
我听朋友也是说亚托的9X舵机外壳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