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平衡翼杆上的配重块有什么用?

楼主(2005-08-21):
就是这种.是不是改变其在平衡翼杆上的位置,就可以改变飞机的性能啊?

网友A:
它使直升机更稳定、降低灵敏度的。

网友B:
对,你可以拿掉这两块东西看看有什么不同,有时会好飞很多的

楼主:
谢谢!意思说拿掉之后会更灵敏?而装上时则更稳定?

网友C:
应该可以提高陀螺效应!质量大的高速旋转物体不容易因外力改变其运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