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5-08-21):
为什么大家都说有一张安装盘,4张升级盘,而我的是一张安装盘,3张升级盘?
我完全按照论坛上的安装步骤进行安装,但是N次了过后还是没有成功,一直提示我:连接线一头接在遥控上,另一头接在电脑上,驱动也安装完了的....望解答!!
在游戏界面上设置
遥控器
,完全没反映!!

网友A:
你是不是在安装第一张安装盘的时候只输入了一个密码 下面个没输???????/如果这样的话 肯定没反应 重新按照第二个也密码也输入

楼主:
全都输了的,明天上截图,你们看看那里错误!!

网友B:
USB的不用输入第三个接口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