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 FW-05 和 V-ONE S 系列的车可以玩漂移吗?

楼主(2005-08-21):
谁知道的可否告之?
这2个系列的车 是不是带引擎和 遥控的呀,我比较喜欢这2个系列 1800-2000之间的车子。谁能说一下?

网友:
我以前 那辆 先豪 都能玩 漂移~! 在与技巧~!~!

网友:
大腳都能飄~別說V1和FW暸

网友A:
只不过一个是轴车一个是皮带的。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一个是轴车一个是皮带的。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请问一下哪个系列是皮带,哪个是轴的??

另外 漂移车 不是一定要后轮驱动才可以的吗?

网友:
京商 FW-05 是轴传动的和。V-ONE S 是皮带的

网友:
嘿嘿,其实国产车也行

网友:
就是,漂移要分什么车的吗?

网友:
迟些我改大脚漂移给你看,嘿嘿.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新玩的。。。请前辈多多指教。

那我买台轴的 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哪个系列是皮带,哪个是轴的??

另外 漂移车 不是一定要后轮驱动才可以的吗?

不是,后轮驱动 就不好控制了!!飘逸的方法其实很简单~!~!

网友:
我的V ONE S能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的,我新玩的。。。请前辈多多指教。

那我买台轴的 比较好吧。

看個人喜好暸~現在軸的車不屬于主流~連電車都進入暸皮帶時代~
不過最主要還是妳的個人喜好~油的軸車沒有皮帶車那么多~

网友:
想看我的V ONE  S漂移录象吗?
加我QQ153475258

楼主:
KUKU 你能发上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WRC不是四轮驱动的吗,看人家漂得多漂亮.

网友(2005-09-28):
http://219.239.90.13/X-GAME/P1000551.MOV
录象.只有一个玩飘的比较不错.

网友:
鼠标右键→目标另存为就好了。
我们的FTP

网友:
这样的速度要下好久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