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别见笑:

楼主(2005-08-21):
数控洗床可否完成精雕机的功能?

网友A:
感觉应该不可以直接完成。铣床只是在一个平面上工作啊。

楼主:
加工中心可以替代雕刻机吗?

网友B:
普通的数控铣床不适合加工雕刻机的活,雕刻机的活一般都是小又精细的东西,主轴转速高刀具的直径小,而普通的数控铣床和加工中心的转速一般较低,现在有种雕铣机比较好,两者兼顾

网友C:
可买"模具机",满足要求.

楼主:
rcboy:那种雕刻机可以两种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