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离合器的摩擦片用什么胶水粘啊?

楼主(2005-08-21):
请问离合器的摩擦片用什么胶水粘啊?说明书上都说用AB胶.可我手头只有502.不知道502行不行的啊?大家都用什么胶?我原来的摩擦片
发动机
要打到30%.旋翼才会真正转起来.应该是磨损得差不多了吧?

网友A:
我用环氧树脂胶

网友B:
一般用AB胶,实在找不到,用502也行,但可能用得时间不久。

网友C:
都行
502,ab胶都行,AB胶好点。 502干的太快,而且不耐热。

网友D:
是啊,AB胶,其实只要耐高温就行,502不耐高温

网友E:
哥两好,尽量薄。

网友F:
错,应该用CH-31,耐高温胶

网友G:
CH-31
环氧树脂胶
都可以

网友H:
我是一发动就甩开,回不了没法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