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碳钎板450配什么舵机好呢?

楼主(2005-08-21):
CCPM碳钎板450配什么舵机好呢?
1、雷虎 C1016微型超高速大扭矩司服机(9g舵机),0.10s/60度超高速,力距1.6kg/cm,尺寸22.1x11.4x23.6(输出主轴由1颗滚珠轴承支撑)。
2、FUTABA S3107(9g舵机),0.12 s/60度,力距1.2kg/cm,尺寸21.8×11×19.8mm。
3、NGWS ARO+F HP(10g舵机),0.10s/60度,力距1.7kg/cm,尺寸22.2x11.0x24.95mm(输出主轴由1颗滚珠轴承支撑)。
    另外,几款舵机引出线均在侧面,CCPM碳钎板舵机开口尺寸22.8左右,舵机引出线如何穿过侧板呢?
    谢谢!

网友:
如果经济实力强最好的舵机是全机4个HS 56
或者是HS 55*3+HS 56也是一个好的搭配

网友:
斑竹,我看HS56好象是两个安装孔的,有什么好的安装方法吗?

网友:
可以自己在HS 56的舵机固定座上面钻孔
再有就是在机身侧版上钻了
不过会很心痛的了

网友:
装在几身必须切固定座耳朵缵孔. 用小刀就可以了.

尾舵不需缵孔,这样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