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机机起飞右倾斜(就是起飞不打任何舵会往右侧 ...
新手问题,机机起飞右倾斜(就是起飞不打任何舵会往右侧飞一直到坠机)

楼主(2005-08-21):
呵呵,盼望各位老鸟帮忙。顺便说句我的是esky-cp2
国产的遥控做工不敢恭维,今天晚上把控打开修理下内部结构,发现固定天线的卡子是断的,想办法把它固定好了,还有一块电路板位置不对也重新固定了呵呵,之后用控没发现类似于突然加油门等失控情况了

网友A:
是不是斜盘歪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好像没问题啊,还有起飞的时候机机抖的厉害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我也是菜鸟,非常菜的那种。
如果微调居中,飞机往右偏,应该是十字盘不水平?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调整微调,那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起飞抖得厉害,通常是有双桨吧?你可以检查一下,最好做一下大桨的静、动平衡,没仔细看过esky,不知道是什么桨。

网友C:
楼主用搜索功能找找以前的帖子把!会得到答案!

网友D:
十字盘一定要在侧面看和正面看都与主轴是垂直的,也就是说机子水平的时候,主轴于地面垂直,十字盘的平面是平行于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