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小龙玩家们FF9的一些问题 ...

楼主(2005-08-21):
你们玩小龙用其中多少通?其余三通在
遥控器
里分别是负责做什么的?

网友A:
我用的8通 另外空起

网友B:
一般直机用6个通道就够了
多出来的通道在油机和象真机中使用的较多
比如:安装GV-1转速控制器、收方起落架、油门和气门混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