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真是烦透了,是ESKY的配件不行,还是我的装配水平有问 ...
唉,真是烦透了,是ESKY的配件不行,还是我的装配水平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5-08-21):
我的ESKY前段时间摔了一下,不是摔的很厉害,机子抖的厉害,后来发现轴有点弯,买了新轴,装上后轴是不抖了,但把旋转头装上后发现旋转头抖(为了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平衡翼及大浆还没装),当时认为只能是旋转头有问题,又买了新旋转头,结果还是不行,试着在安装旋转头时在轴上垫了层纸来补偿,调整几次后好了,后来因为轻微摔了一下,又开始抖了,现在是怎么调整都不行了,换上新老旋转头都是一样.
唉,真是烦透了,是ESKY的配件精度不够,还是我的装配水平有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看一下平衡翼两边是否都水平?

网友B:
请问你配件那里买的啊

楼主:
为了排除其它因素的影响,装上旋转头时还没装平衡翼及大浆,结果目测旋转头还是抖,
配件是在广州华迅买的,当时还没有,店主现从另一台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C:
是不是旋转头和主轴固定用的卡销弯了?

楼主:
应该不是卡销的问题啊,新买的轴带一个新卡销

网友D:
玩模型可不能烦啊

网友E:
建议楼主拿去请店主帮你调整一下吧.机机也需要好生伺候的!

网友C:
要么是穿卡销的两个小孔偏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