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可以配那些4通道以上的接收机?

楼主(2005-08-22):
最近搞了一架固定翼,原来的149dp装在直升机上不愿意拆,准备买个接收机,不知道有哪些可以配?114f?136f?136hp?不知道这些接收机有什么区别?是否可以配ff9,另外问一下,哪儿有的卖,多少钱?

网友A:
FF9用FM(PPM)的容易失控,不拉天线一般只有15M(4VF用同一个接收可以去到30M不震舵),这种现象郁闷很久了(不是一台二台的问题,是试过多台了)建议用PCM接收机

楼主:
真的?这么会这样,我本来还想买ppm的,这样似乎只能买pcm的呢,奇怪,我这次飞机原配的就是ppm接收机+ff9,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F9用FM(PPM)的容易失控,不拉天线一般只有15M(4VF用同一个接收可以去到30M不震舵),这种现象郁闷很久了(不是一台二台的问题,是试过多台了)建议用PCM接收机

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

炸拉多次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这么会这样,我本来还想买ppm的,这样似乎只能买pcm的呢,奇怪,我这次飞机原配的就是ppm接收机+ff9,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阿

可能你飞的飞机比较近,或者你的PPM接收机是原装台湾或者日本的(现在的4VF包括一些低端的设备,接收机都是东莞做的)

楼主:
因为我这家飞机是别人送给我的,里面就拆掉了个接收机,所以我才要买接受几,不知道哪儿有的卖

网友C:
可以用台湾的GWS接受机~性能是不错的~一个接受机可以使用在FUTABA和JR上,内部有个选择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台湾的GWS接受机~性能是不错的~一个接受机可以使用在FUTABA和JR上,内部有个选择开关

GWS邻频抗干扰不是太高,比如同时开40。110和40。140这样就有点问题

楼主:
谢谢,那位要出接收机的告诉我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