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大齿的问题?

楼主(2005-08-22):
最近更换了新版大齿飞小暴龙,新齿轮的重量是比以前轻了些,但装机后发现齿隙调整困难,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该齿轮不圆,在有骨位支撑的地方直径要略微大些,在空心的位置直径小些,应该有0.3左右的偏差,整个呈五边形,最明显的是有骨位的地方齿被铜齿磨到发黑,而空心部位的齿还是白色的。
所以调整齿轮间隙要以有骨位的地方为准,否则容易电流过大。

网友:
我新换的大齿也有这个问题,虽然没仔细看过,不过启动的瞬间能感觉不同。

不过飞起来后好像没什么太大影响。

网友A:
呵呵,楼主又发现450新版主齿轮的问题了,再次证实了老辈人的一句话:新的东西不见得比老的好。
上次我的关于450主齿轮帖里谈到只是发现齿轮不园,调整时总是一边紧一边松,这回被楼主发现是五边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又发现450新版主齿轮的问题了,再次证实了老辈人的一句话:新的东西不见得比老的好。
上次我的关于450主齿轮帖里谈到只是发现齿轮不园,调整时总是一边紧一边松,这回被楼主发现是五边形的了。

减重太多,尼龙注塑时缩水造成。有些东西还是不能省D。
转动时不但齿轮变形,而且主轴支架也变形,现在准备用铝条加强主轴支架,希望可以减少噪音,从而获得更稳定的传动。

网友:
不光大齿有点点问题,我现在用315的木浆,还没有把双浆彻底的调没,后配的木浆不管怎么调,到高螺距时总会有虚影,拿下一看,唉,原来木浆稍稍有一点点变形,我弄回来的三副木浆全是这样,其中有一套变形极大,不能用,另外的两套,也只能算是能凑副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