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谈一下540电机,转子3极和5极的区别吗?

楼主(2005-08-22):
大家能谈一下540电机,转子3极和5极的区别吗?

网友:
5極的扭距大

网友:
5極的适合玩船

网友:
赞同2、3楼兄台的看法。
在此我欲补充的是:
1、同电压下,5极的要比3极的转速低很多(低两倍以上)。
2、运转时,5极的比3极的更平稳,运转时的振动更小。
3、5极的适合于低速船模,如仿真型的客/货轮、游艇等。
4、关于扭距,这本身就是个相对而言的数值,5极电机并不绝对地比3极电机大。
5、3极电机比5极电机更适合用于高速船上,如H船、虾艇、还有现在被炒得很热的
   ECO等等。
6、若需获得相同的转速,则5极电机要比3极电机的工作电压要高很多(两倍以上)。
7、提速或减速时,5极的比3极的滞后慢很多。
8、具体的对比参数可参看这个网页:(注:XX0常表明为三极电
   机,XX5常表明为5极电机)
   http://www.chinaloda.com/index_03_02_2.html

网友:
至于扭力這方麵是在綫數T數電壓電流都相同的情況下說的~

网友:
楼上的兄台:您大概忽略了磁体也得相同这一状况了吧?
还有,5极的电机与3极的电机,即便是圈数、供电电压都相同时,其空载时的电流是绝对不会一样的!

网友A:
電流是可以控製的~缸體磁力的確要一樣~忘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流是可以控製的~缸體磁力的確要一樣~忘暸~

忆の伤:您可别怪我“较汁”啊!3极电机和5极电机怎么去控制啊?
将3极的电机电流降下的话,电机的端电压也跟着降了。这样的话,等于两电机工作在不同的电压下了呀?
我做了个简单的对比实验,情况如下:
电机型号:380和385。
实验工况:电机空载和带负载(31mm/P=1.4的半浸桨)。
实验器材:0-30V/0-5A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空载的情况下:
电压为6.0V时:380的电流=0.7A,385的电流=0.09A。
因两电机的空载启动电流相差太大无法予以比较,380最小启动电流为0.5A,而385在0.01A时已能启动。但提供下列数据供分析用:
  380的电流为0.5A时=1.0V,385的电流为0.1A时=25.6V。
带载的情况下:
将电源的输出电流设定为0.8A时测得:380的端电压为0.6V,385的端电压为12V。
结论:就以上的简单数据,根本无法作出精确的对比。
但由实验可知:同转速时,380电机所需的电压低,但电流大。385电机所需的电压高,但电流小。另也可由P(功率)=V(电压)XI(电流)推算出,两电机所工作的工况完全不同。
所以我个人认为:为了不同的模型能使用同一种尺寸、型号的电池组,则低速船用5极的电机比较合适(可省去减速机构),高速船则用3极电机合适。
以上是我的愚见,望请各位模友指正!

网友A:
哦暸~是我沒有攷慮週全~謝謝妳的“較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暸~是我沒有攷慮週全~謝謝妳的“較汁”~

不必过谦,大家讨论讨论而已!为了能共同提高吗。
再说,我说得也不一定是正确的。

网友B:
朋友可我知道当年eco没有无刷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7级有刷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我知道当年eco没有无刷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7级有刷电机!

7级有刷电机,看换向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我知道当年eco没有无刷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7级有刷电机!

什么時候?在有刷只允许3级转子~
你说的EXP级吗?

网友B:
是提高级!湖南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提高级!湖南产!

那就是用铁牛跑的~

网友B:
还有这么一个名字!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一个名字!不知道!

肥仔的燳片就是鐵牛~7級轉子~超大扭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可我知道当年eco没有无刷的时候大家用的都是7级有刷电机!

哈哈哈哈

对啊!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汗~田叔~我們在說ST級~

网友:
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们说的什么

规则为什么不让用多极的,你现在应该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