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EP ME紧急求助翼龙坠机了!!

楼主(2005-08-22):
昨早爽飞,翼龙在50~60米的高度做一横滚,不幸机翼连接处的三合板折断,翼龙在高空解体为三块,垂直坠落
在接地前夕,我很拉升降舵,试图使其能与地面成一小于90度角,但接收机与电调都好象有问题.各舵机在接通电池的一瞬响一声外,再不动作了,拆开接受机,看上去,电路板没有任何损坏,请各位DX支着,hlep me

网友:
接收机的晶体可能摔坏了
那个三合板非常不结实,大家都是用胶带缠上的

网友A:
先要把翼龙的主翼粘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把翼龙的主翼粘死。

对...尤其是初学者...

网友B:
我是用02玻璃纤维加上环氧树脂整个表面蒙了一层,用来打砖头棱角都不会破

网友:
楼上的兄弟厉害!,会不会太重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02玻璃纤维加上环氧树脂整个表面蒙了一层,用来打砖头棱角都不会破

真的吗?是用的什么电机把它飞上去的?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电池接头与电调的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02玻璃纤维加上环氧树脂整个表面蒙了一层,用来打砖头棱角都不会破

高!哈哈哈~这位老兄真厉害!只要看到你加强就知道是用玻璃钢了哈~

可惜我没有这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