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稳定性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8-22):
我做了一个翼展85CM的KT飞翼, 7.4V普及外转子无刷配8060浆,稳定性差,稍有风一吹就左摇右晃,项多一分钟就栽,高手们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飞翼这东西还是用内转配小桨好些,用大桨阻力大了,反扭力也大

风一吹晃是正常的,技术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最好无风的时候去飞

楼主:
我飞的时候飞就很少啊也就2级吧,一点风没有的情况太少了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的时候飞就很少啊也就2级吧,一点风没有的情况太少了啊 :(

不是说一点没有,我的经验是风吹得树到处晃这种技术不行就千万不要去飞(我想4级风也就这样吧),树微微晃没什么问题的
我的易飞飞翼用无刷2040+4寸桨飞很爽,动力刚刚好,我一般是开始迅速爬升到高空,然后收到半油门慢慢飞,易飞的飞翼翼展大,滑行能力很好,把飞翼当普通练习机玩,很有意思的,也不怕坠机,在高空是很安全的,低空反而容易出事.不过飞翼这东西也摔不烂,把设备和电池戴上套保护好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了一个翼展85CM的KT飞翼, 7.4V普及外转子无刷配8060浆,稳定性差,稍有风一吹就左摇右晃,项多一分钟就栽,高手们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重心调前5-10mm,调成迎风不自动抬头,顺风微低头,顺风时带点杆平飞,这样就很好飞.

网友:
关键不要伤人就好,飞翼这种东西简单,我一天能做10个,换了你,一天能做20个

楼主:
呵呵,谢谢诸位高手解答,我改进一下再出去试试。: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