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450XL了。问配件问题!

楼主(2005-08-22):
我是新手,这是我第一架飞机
我先定了机身+无刷+25A电调+GWS四个舵机=2060元。贵不贵啊?
我配Futaba什么型号的陀螺仪好呢?还有用什么电池好呢?
高手们给个建意!!!谢谢!!

网友:
对于新手陀螺仪建义买好点 240  401都可以 还有你gws的4个舵机是什么型号 就一般的80*4=320 也不算贵 电池可以选ele15c 3块  还有你可能要买点配件哟

楼主:
再问高手们一个问题:我想买FF9的发射机,好像没有9通的小接收机?卖家让我买6通的小接收机。这样就是9通发射配6通接收,可以吗?是不 是有点浪费发射机的资源啊??

网友A:
直接用FF9的接受机就可以呀,我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FF9的接受机就可以呀,我就是这么用的。

卖家说没有9通的小接收机,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高手们一个问题:我想买FF9的发射机,好像没有9通的小接收机?卖家让我买6通的小接收机。这样就是9通发射配6通接收,可以吗?是不 是有点浪费发射机的资源啊??

9通接受你也用不完 就只有用6通 摔机的成本也高多了 还是配个6通用一样 不存在浪费

楼主:
谁能给个价?我要单买FF6的发射机。1500能买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谁能给个价?我要单买FF6的发射机。1500能买出来吗???

不如多出点买个好的了 ff6在你飞好悬停 可能就要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多出点买个好的了 ff6在你飞好悬停 可能就要淘汰了

淘汰????不会吧??
那你说买FF9的?

楼主:
再问一下:我买的是CCPM斜盘的,我是新手。是不是不适合???

楼主:
15C,11.1V,1500mah  ELE电池,210元/块。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