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F15今天试飞

楼主(2005-08-22):
正如预料的一样。。5xxg的推力对于700g的飞机来说足够了。。本来飞行阻力就非常小。。性能。。。除了悬停。。。其他都非常好^^速度在80km/h左右。低速性能也很好可以很方便的在脚边着陆。
边上是一架小的。。飞行重量350g ..推力260g...速度更快

网友:
那是那二个字:佩服!

网友A:
小的那个我喜欢!

网友:
小的是混控的吧?F15用什么方式呢?全动平尾??

楼主:
小的是用发射机的混控。。F15是全动平尾。。今天没用差动。。下次调成差动。。横滚更爽点,,

网友:
我的大型图纸送来了,160翼展的F14,180长度的F15,140长度的JAS39,娃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如预料的一样。。5xxg的推力对于700g的飞机来说足够了。。本来飞行阻力就非常小。。性能。。。除了悬停。。。其他都非常好^^速度在80km/h左右。低速性能也很好可以很方便的在脚边着陆。
http ...

请列出F15的翼展,重量,涵道直径,用的什么电机、电池。

两个电机是并联在电调上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列出F15的翼展,重量,涵道直径,用的什么电机、电池。

两个电机是并联在电调上吗?

谢谢!

另一个贴子有阿。370电机370涵道3000mah 10C 11.1v电池 并联的

网友:
订购的超大图纸来咯, 40级别的F14/F15和JAS39

图纸太大,没有地方铺设。。。。汗

给一个跟0.9*1.8mKT的合影看看尺寸,这个还是最小的JAS39

另外两个就只能看看边上的字了。。。。。跟我的门比较一下能看出大小,哈哈

F14图纸
F15图纸

JAS39图纸

找一个不很懒惰的时间就开工咯,这次打算用新的工艺

把玻璃钢先在KT上蒙好,固化后再用来切割零件,然后粘接,就是完全的泡沫夹心玻璃钢材料了,娃哈哈哈哈

楼主:
不错。。赶快做出来。。^^

网友:
准备开发一架双180战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赶快做出来。。^^

等我比较勤快的时候,比如今晚根蚊子搏斗的时候再开始把

这个我要先KT上蒙好玻璃钢,固化以后才开始切割,然后就是简单咯,呵呵

不过工程量仍然很大

网友:
顶,上飞行图.

网友:
还没开始做呢,打算明天去买10mmKT,我现在有很多5mmKT,10MM的就只有一小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预料的一样。。5xxg的推力对于700g的飞机来说足够了。。本来飞行阻力就非常小。。性能。。。除了悬停。。。其他都非常好^^速度在80km/h左右。低速性能也很好可以很方便的在脚边着陆。
http ...

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贴子有阿。370电机370涵道3000mah 10C 11.1v电池 并联的

风扇用的是哪家的?直径是多大的?你满意吗?

网友:
不是吧`这是后推的图纸?

网友:
F-15 是1:1的工作图纸我`知道`!我做过``关于F-14的我可以提供点制做资料!

网友:
对,后推的图纸,当然在机身做好以后才最后考虑发动机安置问题,主要是那时候才能实际测量配平,发动机的安置,主要要考虑配平了

网友:
机翼有翼型吗?能按轮吗?能从地面起飞吗?

网友C:
当然要有起落架,而且是前三点哦,可以有翼型,也可以没有,主要要考虑强度和刚度问题,翼型容易做得要死,用profili打印出来,KT咔嚓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飞机还真不错
动力370电机上11伏? 很快就挂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的那个我喜欢!

同感就是不明白为什么V尾了还垂尾?

网友:
这个是副翼/升降混合控制。。。。又不是垂尾....

楼主:
370也分三六九等。。我这个370性能接近普通无刷了。。11V下10A满负荷下。。持续工作1小时没任何问题。。当然价格也接近无刷了..优势就是调速器比无刷便宜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370也分三六九等。。我这个370性能接近普通无刷了。。11V下10A满负荷下。。持续工作1小时没任何问题。。当然价格也接近无刷了..优势就是调速器比无刷便宜很多。

这个我深有体会了,好的280输出能超过普通380。

网友:
大的那台我完全没兴趣。不过超喜欢那台小的。

网友:
大的太熟悉了嘛,呵呵。那台小的确实可爱!

网友:
大的容易看清空中姿态

网友:
好看好看!!!
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要有起落架,而且是前三点哦,可以有翼型,也可以没有,主要要考虑强度和刚度问题,翼型容易做得要死,用profili打印出来,KT咔嚓一下就好了,呵呵~~~

用KT板不行,要把两边的塑料片撕掉(说明上说的),撕掉后方便打磨圆角.用kt板打磨麻烦,又不美观.说明上说的那种材料是外国的材料,我正找替代品.

网友:
KT可以。。。。。有一种两面硬膜的,一撕就掉,而且美术馆有10mmKT,没有膜的,超级坚固,我没有用碳纤维加固,两面用了2层02玻璃纤维布,90翼展的三角翼,悬空夹着,上面放了15公斤东西,不过是稍有弯曲,哈哈

网友:
bassman  你的图纸卖吗?

楼主:
@_@...我没有图纸....

网友:
那个就是用三面图上面的抛面图。。。。。

网友D:
楼主有涵道的具体型号吗?两个涵道能达到500克推力,好像不可能,按GWS公布的数据,EDF-75才能达到250克以上的推力,但直径有80MM,你的飞机的导气管应该没有这么大口径吧,你是怎样安装的,请告知涵道的型号和安装方法,还有,你用的电机是无刷吗?请告知电机型号,望能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涵道的具体型号吗?两个涵道能达到500克推力,好像不可能,按GWS公布的数据,EDF-75才能达到250克以上的推力,但直径有80MM,你的飞机的导气管应该没有这么大口径吧,你是怎样安装的,请告知涵道的型号和安装方法,还 ...

我也想知道。

另外,楼主能做个市场现有电动涵道系统的比较吗?

楼主:
GWS的涵道只是一般般而已..我用的是朋友送的greatplanes涵道..超强S370电机..飞3D的话,用APC1147桨可以到5500rpm 才11A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是用发射机的混控。。F15是全动平尾。。今天没用差动。。下次调成差动。。横滚更爽点,,

那楼主你水平尾翼用了两个舵机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GWS的涵道只是一般般而已..我用的是朋友送的greatplanes涵道..超强S370电机..飞3D的话,用APC1147桨可以到5500rpm 才11A

推力应该有450克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力应该有450克左右吧

搞错了哦

这是APC的1147桨,怎么可能才区区450克呢,5000转的时候已经超过600克了。

网友C:
涵道风扇能用1147那么大的桨叶?不是涵道吗?

楼主:
我倒...我是说电机性能...不是说这上面用1147....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涵道风扇能用1147那么大的桨叶?不是涵道吗?

你再回头看看原文。

网友:
楼主可以给出涵道的直径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再回头看看原文。

死猫不准给我挑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56mm

370电机不是用直径72mm的吗?皓业有卖的.我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猫不准给我挑错

不让人挑错的做好办法是不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370电机不是用直径72mm的吗?皓业有卖的.我没用过............................

他那的比GWS都差一个档次的。。怎么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那的比GWS都差一个档次的。。怎么比

是说电机还是风扇?

楼主:
都是。。GWS目前来说是最方便买到的品牌中质量最好和最稳定的。。。很多更好的东西就不容易买到了

网友:
GWS,嗯,要使用无刷推力据说还可以

网友F:
电脑风扇和改无刷怎麽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风扇和改无刷怎麽评价?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小心使用。。。

网友:
做得太好啦,看来我的F18也要改函道了

网友:
电脑风扇太脆弱了……

网友C:
脆弱不脆弱县不用管,问题是你没地方插,哈哈哈哈哈

网友C:
当然你可以把里面的那个马达线圈拆除来,然后再换磁铁,我看,哎,不如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