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购的超大图纸来咯,准备开工建造40级别F14/F15/JAS39,娃哈哈哈

楼主(2005-08-22):
订购的超大图纸来咯, 40级别的F14/F15和JAS39

图纸太大,没有地方铺设。。。。汗

给一个跟0.9*1.8mKT的合影看看尺寸,这个还是最小的JAS39

另外两个就只能看看边上的字了。。。。。跟我的门比较一下能看出大小,哈哈

F14图纸
F15图纸

JAS39图纸

找一个不很懒惰的时间就开工咯,这次打算用新的工艺

把玻璃钢先在KT上蒙好,固化后再用来切割零件,然后粘接,就是完全的泡沫夹心玻璃钢材料了,娃哈哈哈哈

网友:
大图纸好施工,嘻嘻。
图纸不是蓝图啊
一般的白纸都不经磨的
你最好把纸处理一下,比如在表面贴一层宽的透明胶带,不然时间长了,磨啊磨,折啊折的把字都磨得看不清了。

楼主:
这个是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订购的超大图纸来咯, 40级别的F14/F15和JAS39

图纸太大,没有地方铺设。。。。汗

给一个跟0.9*1.8mKT的合影看看尺寸,这个还是最小的JAS39

另外两个就只能看看边上的字了。。。。。跟我的门比较一下能看 ...

老大你在哪订购的图纸?有网址吗?有图纸目录吗?

楼主:
我是在网络上下载的图纸,然后自己用photoshop处理出来合适的尺寸,在广告社打印。。。。。

楼主:
什么不懂?我可以帮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网络上下载的图纸,然后自己用photoshop处理出来合适的尺寸,在广告社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