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给位什么国产小接受机可以和SANWA的控配套啊?

楼主(2005-08-22):
请大家帮忙给些建议,谢谢了。

网友A:
飞高可以很好的配合!!

楼主:
楼上的大哥,晶体有没有特别的要求,飞高的接受带不带晶体啊。西安的接受不知道如何?

网友B:
飞高接收没问题,但是建议用三合原装晶体
我卖的微型接收也可以,(本人用的就是三合的rd6000)
其他设备这里有
http://shop33189108.taobao.com/

楼主:
我是72M PCM的接收机,不知道晶体是否可以用到飞高或者你的PPM接收机上?

网友B:
接收晶体买普通的,发射机调倒ppm,就ok
但是晶体的品牌不同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楼主: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C(2005-11-01):
我发射机用JR原装的
接收器是飞高的,接收晶体也用飞高的,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