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6000千万不要长时间不拉天线使用.否则后果可能很严重

楼主(2005-08-22):
刚才测试了一下RD6000的工作电流.我是super的.如果拉开天线.工作电流在160ma.但是收起天线.电流一下加到230ma.一下子加了差不多50%.RD6000的发射管本来就烫.处于比较极限的工作状态.一旦不拉天线.发射效率变底,耗散功率增加.很有烧发射管的可能.这也是有可能为什么很多朋友拿RD6000用在模拟器上之后回到飞机上没反映的原因.大多数人在玩模拟器的时候不会拉天线.时间一长.发射管就烧了.
以上是小弟以实测数据的推测.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正确.如果大家觉得不对请拍砖.

网友:
嗯,有道理,我一直都拉天线玩模拟器

网友:
用 荒野村夫的 模拟器好像没这问题吧

我一直不拉天线的

楼主:
嗯.用串口得没问题得.不用开电源也可以用.是没问题的.但是那种并口的.一定要上电开机才能用的那种就一定要啦天线.
加我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关于这类问题N年前就讨论过!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拉天线玩模拟器也是错误的做法。原因是,发射机的电磁波对人体是有害的。我们一般出去飞,飞行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没办法。但是在家里玩模拟器,完全可以避免电磁波的。有时可能玩几个小时,这样人就会有点不舒服了。而且拉出天线玩,也不方便。另外也会缩短发射管的寿命。
正确的方法是,使发射电路不工作,仅仅是编码电路工作就可以了。1,可以使用不用开机的模拟器;2。或者拔掉晶体。

网友:
可以拔掉高频头把??
或者用usb口的应该没事把

楼主:
RD6000没高频头额

网友:
抱歉我说得是jr的遥控器!

网友:
还要这样啊

网友:
赞同!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类问题N年前就讨论过!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拉天线玩模拟器也是错误的做法。原因是,发射机的电磁波对人体是有害的。我们一般出去飞,飞行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影响不大!即使有影响也没办法。但是在家里玩 ...

我搞模拟器没拉过天线
用RD6000SUPER飞了几年的模拟了
一切正常.

网友:
不对啊。为什么拉出天线和不拉天线是电流会变这么大,我的FUTABA我测了一下,拉不拉天线电流都是200ma左右。

网友:
在家玩模拟器还拔天线?我晕啊。。

网友:
对啊

我拉了天线都会发热。。〈不一般的热〉RD太烦了。以后我不在贪便宜了。

网友:
我是又拉天线又拔晶体飞行的。

网友B(2006-03-26):
那拔了晶体还用拉天线吗?

网友:
DR6000拔了晶体玩模拟,电池也经用些,另外我测试时候都没拔天线,发热是严重,但是没烧过,因为我的原装天线给儿子干掉了,用了个国产控的,天线暴长全缩进去还比原装的高一个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拔了晶体还用拉天线吗?

拔了晶体没发射了拉天线干吗,好看啊,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拔了晶体没发射了拉天线干吗,好看啊,呵呵

.那意思是拔掉晶体就肯定不会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意思是拔掉晶体就肯定不会烧了吧??

没了晶体,发射电路不起作用,我一直拔了晶体玩模拟,到现在还没烧过。

网友:
把晶体拔了就大胆耍模拟器三。。。。

网友(2006-05-30):
弱弱的问一句:晶体怎么拔,。。还没买呢。

网友:
一般控上面有个小塑料盖的,里面伸出来一片塑料纸片,打开这个小盖子,把纸片拉起来就可以把晶体拔下来了。

网友:
沒錯

晶体拔下来就不會燒了,我用RD6000SUPER玩模擬器2個多月了天天玩,一次至少是2小時,沒關係的

网友:
我的遥控器上晶振没盖子,直接拔了就行了.哈哈.不过一直没试过用那东西玩模拟器,下载的装到最后老出错.